[原创] IC51里面的这个开关怎么用

楼主(2019-11-06):
有人知道IC51里面的这个开关怎么用

网友:
这是一个四端器件,两端接开关互联节点,另两端控制开关闭合,一般用一个vpwl控制,open/close voltage要与vpwl的电压值对应。

网友:
开关那两端可以一端接地,另一端接信号,信号高电平(高于地)的时候就是小电阻,相当于通路,信号低电平(低于地)的时候就是大电阻,相当于断开。你想连接的通路就练到电阻的两端即可。
另,这里哪里接地,哪里接信号,你可以试一下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