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使用RTL综合的clock_gating如何在DC中指定clock_gating属性

楼主(2019-11-06):
由于项目需要,使用MXIC的.18um综合库,在库中没有ICG单元。于是用RTL代码来生成门控时钟单元。RTL代码如下:reg enb;
    always@(*)
      if (!clk_in)
        enb = (clock_en | test_mode);
assign clk_out = enb & clk_in;

现在的问题是DC不能识别这一段RTL代码是ICG单元,导致不能对ICG单元进行时序检查。请问用什么脚本手动指定设计中的ICG单元?

网友:
可能要自己做一个 ICG, 用一个  transparent latch with negative active enable, 加一个 AND.  可以自己做个小 module, instantiate TLAT + AND。Synthesis 时加上 set_dont_touch。
TLAT EN 或 G pin 有 timing requirement。 如果 library 里 TLAT 没有 setup, 那就没办法了, 除非自己 characterize 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