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如何将一个inst group 做成一个partition

楼主(2019-11-06):
innovus在做partition的时候,将70多个module分了3个inst group,但是用partition命令进行切割的时候,每次只能切割下来一个module,进行整个group切割时,就会报错,说找不到partition group。
我自己查了一下原因,我发现module 的object type 是 partition ,但group的object type是group。
innovus如何将一整个inst group进行切割的?

1. 切割时找不到group1的partition

找不到group partition

找不到group partition

2. partition 的定义

partition定义

partition定义

3.group的定义

inst group 定义

inst group 定义

4.module的object typpe 是 partition

module 的object type

module 的object type

楼主:
在线求助论坛上的各位大神

网友A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,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,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

好像innovus里做的group不能切partition

网友(点评):
那只能在网表里修改hierarchy关系吗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好像innovus里做的group不能切partition

我是在综合工具里来分group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