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tarrc后仿真的操作问题

楼主(2019-11-06):
以前用的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进行后仿真,这是第一次用starrc,我是基本仿照以前calibre的操作来的,想请各位大佬看看有没有问题。

我先用Starrc提取寄生参数得到一个starrc的view,然后把它加到ADE里进行仿真,各位看看是这么仿吗

网友(2020-06-19):
想问一下  start-RC抽出来的.spf文件能用hspice跑吗?  怎么操作的呢?

网友(2020-09-09):
楼主想问一下starrc的后仿流程跑通了吗?我试了好几天了,都在报错。。。求问流程

网友:
可以的,放在电路view 的前面就可以,也可以放在最前面;
如果模块比较多的话,可以使用config ;

网友(2023-04-03):
请问下,是把config 里面的view配置为 starrc吗 ??

网友:
你的后仿真问题解决了吗? 我目前正在遇见这个问题,不知道如何做这个后仿真,config里面怎么配置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