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PC,CML和ILFD三种分频器各有什么优缺点?

楼主(2019-11-06):
如题

网友A:
TSPC优点:可通过数字码控制分频比,较灵活。缺点是速度有限,不过在先进制程里这个问题已经缓解很多了;
CML优点:可处理一部分TSPC无法处理的高频信号,且牵引范围优于ILFD。缺点是功耗比较大,而且其分频效果依赖于本振频率的稳定,考虑PVT波动的话可能会要求输入信号幅度足够大。
ILFD:能处理CML无法处理的高频率输入信号(像毫米波),但牵引范围依赖于高Q值,对后期布局走线要求很高。

网友(2024-04-01):
引用 网友A:
TSPC优点:可通过数字码控制分频比,较灵活。缺点是速度有限,不过在先进制程里这个问题已经缓解很多了;
C ...

请问CML分频器如何控制占空比呢?我发现我的CML分频器的输出信号占空比始终在60%甚至更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