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 write_parasitics问题

楼主(2019-11-06):
compile后用write_parasitics -format distributed输出spef,命令不生效,可能是什么原因呢,请大神指点

网友A:
man write_parastics查看options,使用的版本是否支持-format distributed

网友(2021-11-18):
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an write_parastics查看options,使用的版本是否支持-format distributed

请教前辈,我们是不是一般不用DC产生的spef去跑PT?因为不太准确,DC结束后,用starRC去抽spef;
另外,-format reduced只有这个,没有-format distributed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教前辈,我们是不是一般不用DC产生的spef去跑PT?因为不太准确,DC结束后,用starRC去抽spef;
另外,-f ...

一般PR后再用Start-RC/QRC等工具去抽spef,DC时多关注setup!按DC提供的命令来生成,具体差异就没关注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PR后再用Start-RC/QRC等工具去抽spef,DC时多关注setup!按DC提供的命令来生成,具体差异就没关注!
...

DC中的setup的结果没有PT中准?所以DC后有没有必要跑PT?跑了一次,看到DC和PT的结果几乎一致;这个可能case by cse,不知道,一般大家做完DC跑不跑PT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C中的setup的结果没有PT中准?所以DC后有没有必要跑PT?跑了一次,看到DC和PT的结果几乎一致;这个可能c ...

1、可能你需要先了解一下DC约束和PR约束的区别,以及PR前后的时序分析的差异。PR的时钟树综合以及走线会是重要的因素。
2、在setup上,不是DC和PT谁准的问题,而是它俩各自所处的阶段不一样,作用也不一样。单纯从时序分析上来看,PT是专门用来分析时序的工具,肯定比DC准,但前提是它的输入file是什么。

3、我直接给个选择的答案:DC时会加大约束,给PR留余量,关注关键路径,是为了更好地去反思RTL设计。另外PR后才会去跑PT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