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AC实测谐波比较大

楼主(2019-11-06):
这是音频dac的实测效果,采用的5级iir数字滤波器,谐波比较大,请问这种情况下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。信号源的谐波很小

楼主:
对了,是sigma_deltaDAC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了,是sigma_deltaDAC

Sigma Delta 有个问题, 电路 quantizer可能有 gain或产生 “dc’, 会系统上产生 idletone , 这个 filter 消不掉 , 跟主频近,  需要人工产生 noise 去消 dithering

网友:
终于看到做sd dac的了
你看看你输入信号的频谱是不是有谐波
如果输入数字信号源有谐波,那么这些通带内的谐波是全通的,输出自然会看到谐波
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要求数字信号源的位宽比待测dac高2-4bi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