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1.2V的MOS管构成反相器,如果栅极加3.3V的电压,能正常工作吗?

楼主(2019-11-06):
电源1.2V

楼主:
图片示意

网友A:
1.2V mos  超过会 oxidebreakdown ..如果没漏电 你给 3.3/0v 一样会动,
一般会前端用clamp 限制输入 0~1.2v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2V mos  超过会 oxidebreakdown ..如果没漏电 你给 3.3/0v 一样会动, 一般会前端用clamp 限制输入 0~1.2v ...

如果不漏电,没有breakdown,就可以这样用了吗?没有别的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不漏电,没有breakdown,就可以这样用了吗?没有别的问题吗?

over drive,会有寿命问题

网友:
出现这种问题,应该直接走人了。

网友:
栅极击穿,ESD /闩锁。?

网友(2020-07-16):
1.2V的管子容易被3.3V电压击穿,这种情况下可以把1.2V的管子换成3.3V的管子,各端电压不变,照样可以正常工作,输出以后的管子用1.2V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高压管可以,不能用低压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