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使综合工具尽可能多的使用ulvt去优化时序

楼主(2019-11-06):
请教一下,我希望工具综合的时候用ulvt去优化时序,但它就是死活不用,ulvt的比例只有1%,很多critical path上面还是用的svt,怎么让他多用点ulvt呢,我现在的脚本里没有设置max leakage power,也没有设置multi vth constraint

网友A:
用set_multi_vth_constraint 设置vtcell的使用比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set_multi_vth_constraint 设置vtcell的使用比例

这个是设置ulvt不能超过多少,也就是设置上限的啊,我现在不是ulvt太多了,而是太少了

网友:
为什么要lvt比列高?给个理由先

网友(2021-06-23)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设置ulvt不能超过多少,也就是设置上限的啊,我现在不是ulvt太多了,而是太少了
...

您好,您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