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做PEX时怎样只提取感兴趣的几根金属线,而不是全部?

楼主(2019-11-07):
提取全部时间太长了,请高手指教。。。

网友A:
PEX-->Output-->Nets-->Extract parasitics for:Specified Nets-->Top-Level Nets(如果不是当前层就选Recursive Nets)-->勾上Include,然后点击右边的鼠标图标,在弹出的电路中选择你需要的net,完成后Ctrl+C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EX-->Output-->Nets-->Extract parasitics for:Specified Nets-->Top-Level Nets(如果不是当前层就选Recur ...

非常感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EX-->Output-->Nets-->Extract parasitics for:Specified Nets-->Top-Level Nets(如果不是当前层就选Recur ...

试了一下,点鼠标键为什么不弹出电路信息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了一下,点鼠标键为什么不弹出电路信息呢?

可以重启cadence试试

网友(2022-03-05):
引用 网友A:
PEX-->Output-->Nets-->Extract parasitics for:Specified Nets-->Top-Level Nets(如果不是当前层就选Recur ...

  请问数字网表要怎么提special net 的寄生呀?

网友(2022-06-06):
引用 网友A:
PEX-->Output-->Nets-->Extract parasitics for:Specified Nets-->Top-Level Nets(如果不是当前层就选Recur ...

"(如果不是当前层就选Recursive Nets)" 这句话怎么理解?   可以选择Top-Level Nets,然后进入子cell电路中选中某网络吗?

网友C(2022-09-24):
想问下有没有这种操作,就是不提取某个net,而其他net正常提取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想问下有没有这种操作,就是不提取某个net,而其他net正常提取?

就是这个net是理想的,而其他net正常提取

网友(2022-12-05):
引用 网友C:
就是这个net是理想的,而其他net正常提取

有include和exclude两个选项,不想提就选exclude

网友(2023-07-17):
请教论坛大牛,我选两根线,但是只有一根抽出寄生了,另一根没有抽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EX-->Output-->Nets-->Extract parasitics for:Specified Nets-->Top-Level Nets(如果不是当前层就选Recur ...

靓仔666

网友(2024-01-19)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!

网友D(2024-05-17):
引用 网友A:
PEX-->Output-->Nets-->Extract parasitics for:Specified Nets-->Top-Level Nets(如果不是当前层就选Recur ...

请问大神不想抽某个模块,有这样的操作吗

网友E(2025-01-15):
Mark,关于PEX只提取想要的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大神不想抽某个模块,有这样的操作吗

那可以直接config指,你这个模块仿真时用schematic

网友(2025-02-14):
插眼撒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EX-->Output-->Nets-->Extract parasitics for:Specified Nets-->Top-Level Nets(如果不是当前层就选Recur ...

感谢大佬~~

网友(2025-10-29):
引用 网友E:
Mark,关于PEX只提取想要的线

top level对应的是layout顶层的net,recursive nets是对应到最底层到顶层的走线

网友:
mark 关于PEX只提取想要的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