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的参考电压如果有建立误差,是非线性误差,还是噪声性能变差?

楼主(2019-11-07):
如题
SAR ADC的参考电压如果有建立误差,是非线性误差,还是噪声性能变差?

网友A:
噪声怎么会和参考电压有关呢?不管是热噪声还是1/f噪声,他们的产生机制也没有参考电压在里面呀 ...

网友:
是指每次开关切换时,Vref上的ripple吧?如果是信号相关的,一般都会引起非线性误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噪声怎么会和参考电压有关呢?不管是热噪声还是1/f噪声,他们的产生机制也没有参考电压在里面呀 ...  ...

好的,谢谢回答,我也觉得是非线性误差,那么请问一下,由于参考电压产生电路的动作,导致地上或者电源上的噪声,最终引入到SAR ADC中,结果是非线性误差变大,还是ADC的底噪变大》?

网友B:
如果是随机的,会抬高噪底,如果特定频率的干扰,会产生谐波。一般paper里都不讨论电源和去藕网络。因为一讨论这个性能就没有了。理论和量产的差距太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随机的,会抬高噪底,如果特定频率的干扰,会产生谐波。一般paper里都不讨论电源和去藕网络。因为一 ...

嗯嗯,感觉参考产生电路的地更加敏感,没有任何遮挡直接通过电阻与地连接了,与电源还有一个管子隔离一下。请问你是如何处理高速SAR ADC中digital、reference、comparator三者的电源和地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感觉参考产生电路的地更加敏感,没有任何遮挡直接通过电阻与地连接了,与电源还有一个管子隔离一下 ...

这个我只有失败的经验,数字和模拟的地肯定要隔开的,这个大家都知道,然后去片上耦多加一点,结果还不够只能板子上加了个大电容,实在不行你做冗余吧,数字电路复杂一点,模拟就轻松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