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nopsys DC2010安装时common、linux、amd64的选择

楼主(2019-11-07):
求大神科普一下:          我是用的虚拟机VMware装的ubuntu 18.4.1系统(64位的系统),在安装Synopsys的DC2010时,里面有三个包,分别为common,linux,amd64,求问需要安装linux包吗?这三个包是啥关系啊??

网友A:
common是基础包。必须的文件。linux是32bit的程序,amd64是64bit程序。如果不需要兼容32bit的软件,直接安装common和amd64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嗯嗯,明白了,谢谢你。       另外就是我看到大家配置环境的时候对于DC的配置 都是用的  export PATH=“/home/eda/synopsys/dc/binPATH”
对于安装的64-bit的DC而言,是要换成export PATH=“/home/eda/synopsys/dc/amd64/syn/binPATH”  吗?

#Design Compiler
# 下面一行是DC安装目录
exportPATH="/home/learn/eda/synopsys/dc/bin:"$PATH
#lmgrd
# 下面一行是scl安装目录
export PATH="/home/learn/eda/synopsys/dc/scl/amd64/bin:"$PATH
# 下面两行是关联生成的license
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=27000@learn
export LM_LICENSE_FILE=/home/csheng/soft1/synopsyslicense.dat
alias dc="dc_shell"
alias dv="design_vision"
对于最后两行(alias dc 和alias dv)我看论坛有的帖子是用的 alias dv=/home/learn/eda/synopsys/dc/bin/design_vision 请问与alias dv="design_vision" 有什么区别吗?以及此处的引号有什么作用??

本人小白,问的问题略显低级,望大神指点,学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明白了,谢谢你。       另外就是我看到大家配置环境的时候对于DC的配置 都是用的  export PATH=“/h ...

1.安装完,你看是哪个path就怎么加2.没区别吧,一个是绝对路径,一个是在$PATH里面找到相应路径。至于单引号,双引号或者不加引号的区别,可以自己搜一下,主要是一些特殊字符有区别

楼主:
嗯,谢谢你的回复,我又明白一点了。
      继续try吧。目前遇到的问题如下:

运行dc时,提示一下错误:
Fatal: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. (DCSH-1)
运行dv时,提示以下错误:
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'Design-Vision ' because:
Error: Cannot open key file '/home/learn/eda/synopsys/dc/admin/license/key' or a licensing environment parameter has not been set correctly. (SEC-2)
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'Design-Analyzer ' because:
Error: Cannot open key file '/home/learn/eda/synopsys/dc/admin/license/key' or a licensing environment parameter has not been set correctly. (SEC-2)
Fatal: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: Design-Vision, Design-Analyzer. (DCSH-10)

我的license能通过sssverify。。。

SERVER learn 000C295D4C3B 27000 #000C295D4C3B是mac地址,跟运行./lmhostid得到的地址是一样的
DAEMON snpslmd /home/learn/eda/synopsys/scl/amd64/bin/snpslmd.dat #此行最后红色的.dat是我加上的,我看有的帖子里面配置license时没有.dat,但是那样会提示licen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 failed
所以,我不太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配置出了问题,望大神、前辈指点。

网友B:
DAEMON snpslmd /home/learn/eda/synopsys/scl/amd64/bin/snpslmd,中snpslmd是daemon指向,工具自带的,不是license文件本身。
在synopsys安装目录下尝试用find命令查找snpslmd,看看有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AEMON snpslmd /home/learn/eda/synopsys/scl/amd64/bin/snpslmd,中snpslmd是daemon指向,工具自带的,不 ...

嗯,snpslmd的路径我确认了的是在 /home/learn/eda/synopsys/scl/amd64/bin/snpslmd 这个地方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明白了,谢谢你。       另外就是我看到大家配置环境的时候对于DC的配置 都是用的  export PATH=“/h ...

1、环境变量是没有引号的。一般的软件不用指到64bit路径,实际上/bin下的都是一个类似快捷方式的东东,自己能连接到相应的可执行文件。
2、scl不需要在环境变量里面声明就行,在license里面加上就好了。
3、license如果有license server的话,可以在环境变量里面加端口号,不然也直接在license里加上就行。
4、一般LM_LICENSE_FILE和SNPSLMD_LICENSE_FILE用一个就好了,两个多数情况下是兼容的。
5、你之前环境变量里面已经定义了DC和DV的路径,那后面做alias的时候,就不需要添加路径了,虽然添加了也没啥大不了。
6、看样子你的license有问题。那个DAEMON snpslmd 后面的路径用你scl安装的路径。里面有snpslmd、cdslmd等等。如果你用软件自带的验证程序,估计会出问题。不行自己在论坛下载个新版本SCL试试。
7、先解决好软件和环境变量问题,再折腾license。Synopsys的license比较麻烦,相对比较难折腾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谢谢你的回复,我又明白一点了。
      继续try吧。目前遇到的问题如下:

另外,snpslmd是可执行文件,你加个.dat就找不到验证程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环境变量是没有引号的。一般的软件不用指到64bit路径,实际上/bin下的都是一个类似快捷方式的东东,自 ...

非常感谢前辈详尽的回答,每一行都是知识点啊。对于前辈整理得5点回答,我还有些知识想请教一下(以下的序号与前辈的回答序号一一对应)
1、关于环境变量这个,我查阅了ubuntu系统的环境变量设置相关的信息,学习到了;以前确实是不太明白,这下学习了(反应出我对linux系统知识的空白啊,举步维艰)。
2、“scl不需要在环境变量里面声明就行,在license里面加上就好了”
3、“license如果有license server的话,可以在环境变量里面加端口号,不然也直接在license里加上就行。”

      对于2、3我不是很理解,在license哪里加??以下是我目前的license的开头两行。
      SERVER learn 000C295D4C3B 27000 #learn是hostname,000C295D4C3B是mac地址,27000是端口
      DAEMON snpslmd /home/learn/eda/synopsys/scl/amd64/bin/snpslmd   #snpslmd 在系统中的路径
4、关于“LM_LICENSE_FILE和SNPSLMD_LICENSE_FILE” 的使用,明白了。
5、关于DV和DC做alias的操作我理解到了。
6、我生成的license确实是有问题,每次在   ~/eda/synopsys/scl/amd64/bin    目录下运行    ./lmgrd -c  ~/eda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 时总是提示:Valid SSS feature found.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 ,此处的红色文字应该就是提示我的license 不准确吧??

7、明白了,再搞搞环境变量的设置吧。

非常感谢前辈的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snpslmd是可执行文件,你加个.dat就找不到验证程序了。

这个我也很奇怪,snpslmd是可执行文件,之前不在后面加   .dat  时,sssverify check license时一直failed, 加了.dat之后,他就能通过sssverify的check了,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啥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前辈详尽的回答,每一行都是知识点啊。对于前辈整理得5点回答,我还有些知识想请教一下(以下的 ...

你的license头两行没有问题。那么环境变量里面就不需要加scl相关的路径了。只需要有LM_LICENSE_FILE的设置就好。另外,不同版本的eda工具需要的scl版本也不一样,现在大家用的可能比较多的是11.9或者2017以及2018版本。独立安装一个就好了。license第二行的路径指向你后安装的scl的路径就好了。你的license确实有问题,建议换一个rc文件重新生成license吧。另外,我记得现在Synopsys破解不需要lmgrd -c来启动license server了,软件启动的时候会自动启动。这条不确定,好久没折腾了。
最后,确认下你生成license是不是丢了啥步骤?如果没问题,把所有临时文件啥的都删除,重新生成一遍license。别的也没啥好办法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前辈详尽的回答,每一行都是知识点啊。对于前辈整理得5点回答,我还有些知识想请教一下(以下的 ...

还有,最好用centos来作为操作系统,ubuntu更倾向于桌面应用,安装eda工具可能会遇到奇怪的问题。不熟悉linux的折腾起来费劲。用centos/redhat遇到问题,搜索解决方案相对简单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license头两行没有问题。那么环境变量里面就不需要加scl相关的路径了。只需要有LM_LICENSE_FILE的设 ...

嗯嗯,谢谢前辈的指导,我也准备找一下DC2010或者DC2008匹配的SCL,(目前我不用的是SCL 11.9)。

关于license的生成,我最近也进行了多次操作,应该不会是出现在步骤缺省的情况。
继续寻找好用的synopsys.src文件吧。

感觉路还长啊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,最好用centos来作为操作系统,ubuntu更倾向于桌面应用,安装eda工具可能会遇到奇怪的问题。不熟悉l ...

好的,前辈,我再折腾一下,不行就换cent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,最好用centos来作为操作系统,ubuntu更倾向于桌面应用,安装eda工具可能会遇到奇怪的问题。不熟悉l ...

历经周末的试错,换了centos系统还是遇到了Fatal: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. (DCSH-1)这个问题。
最终还是屈服于更换32位的系统。。。我换了ubuntu 16的32位系统,解决了安装问题。
期间也是历经许多的问题,最后还是安装上了。
我觉得我可能遇到了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。。。。
经历分享帖见此链接: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69699-1-1.html    里面有我遇到的问题,及解决方法(综合了许多前辈的足迹),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同学。
最后也感谢 hitzhabc 在此过程给予的帮助。

网友(2023-05-27):
引用 网友A:
common是基础包。必须的文件。linux是32bit的程序,amd64是64bit程序。如果不需要兼容32bit的软件,直接安 ...

thans full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嗯,谢谢前辈的指导,我也准备找一下DC2010或者DC2008匹配的SCL,(目前我不用的是SCL 11.9)。

关于l ...

Yes. That's righ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