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rtuoso 仿真被退出显示Too many file opened in systemed 或是 Segmentation FaultSe

楼主(2019-11-07):
最近使用Virtuoso 6.1.7-64b-500.2 跑电路仿真,经常莫名奇妙被退出。
显示的错误为: Too many files opened in system.
或是: Segmentation Fault.
关于Too many files opened in system 问题,网络上查询主要是系统的 shell 中限制了文件打开的个数.
通过使用ulimit -a命令查看shell中默认的限制:
core file size          (blocks, -c) 0
data seg size           (kbytes, -d) unlimited
scheduling priority             (-e) 0
file size               (blocks, -f) unlimited
pending signals                 (-i) 1032830
max locked memory       (kbytes, -l) 64
max memory size         (kbytes, -m) unlimited
open files                      (-n) 1024
pipe size            (512 bytes, -p) 8
POSIX message queues     (bytes, -q) 819200
real-time priority              (-r) 0
stack size              (kbytes, -s) 10240
cpu time               (seconds, -t) unlimited
max user processes              (-u) 1032830
virtual memory          (kbytes, -v) unlimited
file locks                      (-x) unlimited
其中文件句柄打开的数量为1024,默认最大的栈的大小为10M,

关于Segmentation Fault问题,google到官方论坛里面的解释是版本的bug,但是到6.1.5就已经解决了,详情参见:https://community.cadence.com/ca ... -segmentation-fault
个人在尝试通过修改栈的大小是否能解决,亦或是版本的bug。希望各位能够提出不同的意见。

网友A:
机器的硬件配置不行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机器的硬件配置不行吧。

24C/48T 3.0GHz + 256G这个配置不行吗?

网友:
有可能是Bug,但是建议楼主可以尝试运行时追踪下内存使用情况看看

网友B:
IC6.1.7 ISR21之前的版本容易崩溃,升级到ISR21或之后就好了,资源坛子里有。
如果是较大规模的仿真,建议你用Spectre的命令行来跑,会稳定很多。

网友:
经验宝贵,好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24C/48T 3.0GHz + 256G这个配置不行吗?

dell 730?哈哈...软件换版本吧。也许能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ell 730?哈哈...软件换版本吧。也许能解决。

这都被你猜到了,厉害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C6.1.7 ISR21之前的版本容易崩溃,升级到ISR21或之后就好了,资源坛子里有。
如果是较大规模的仿真,建议 ...

好的,我去找一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都被你猜到了,厉害啊

目前比较划算的洋垃圾,万把块就可以买到性能不错的配置,一般小公司做做模拟够用了。个人用的话家里不好放,不然真想买个玩玩。

楼主:
https://bigtday.ctfile.com/dir/20918183-34956351-49d8e1/
坛子上的大佬的收藏,先收藏一波

网友D:
virtuoso开启非常慢卡顿,怎么回事?/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virtuoso开启非常慢卡顿,怎么回事?/

hostname问题?hosts里面加上一行hostname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https://bigtday.ctfile.com/dir/20918183-34956351-49d8e1/
坛子上的大佬的收藏,先收藏一波 ...

今天试了下大佬打包的IC617ISR22,其中需要改下解压后的目录下的一个配置文件,
IC617ISR22/tools/dfII/local/.cdsinit

倒数几行中他的配置文件写的是自己的配置。
需要修改成自己的路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24C/48T 3.0GHz + 256G这个配置不行吗?

看来不是配置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不是配置的问题。

被我查到了,是内存的cache问题,由于跑了大量的仿真,文件操作过于频繁,解决方法是写个脚本,每天自动去清理cache。
先使用命令: free -h 查看下内存的详细信息,如果cache太大了的话,使用一下命令去清理:

sync # 将内存信息同步到磁盘
echo 3 > /proc/sys/vm/drop_cache # 释放cache缓存

echo 0 > /proc/sys/vm/drop_cache # 将配置恢复到默认

具体有关cache方面的参考链接:https://www.linuxatemyram.com/play.html

网友(2019-12-30):
好,经验之谈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