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谁有办法能够控制DAC输出正弦波吗?

楼主(2019-11-07):
如题,谁有办法能够控制DAC输出正弦波吗?DAC是MAX5216。想驱动这个DAC来产生正弦波测ADC。

网友A:
用码型发生器或者弄块FPGA

网友B:
写个sin 波的rom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码型发生器或者弄块FPGA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写个sin 波的rom就可以了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写个sin 波的rom就可以了

你做SD ADC吗?请问你做DT 还是CT的?高阶环路中系数是如何确定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做SD ADC吗?请问你做DT 还是CT的?高阶环路中系数是如何确定的?

做过SD DAC,DAC肯定是DT的 没做过SD AD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