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个语法verilog问题哦

楼主(2019-11-07):
问个语法verilog问题哦:
always@(posedge clk,negedge rst)
begin
if(rst)
xxxx
else

begin
    if(1)
    xxxxx
    if(2)
    xxxx
end

end

请问下这个if(1)和if(2)是同时执行的么?还是先1然后2

网友:
是有优先级的。

网友:
if(1)先于f(2)执行,为啥,因为放在begin...end里面了。if的语句如果是nonblocking的,那也是这种顺序,但最后执行更新事件时,if(1) 和f(2) 的更新事件都处于同一个time slot,该time slot的所有更新事件全部处理结束之后,才进入下一个time slot或者宏观仿真时间推进,体现的宏观效果就是同时执行,但在仿真器最底层的time slot中肯定还是有执行先后顺序。

网友:
FPGA的always块是并行的,但是在always块内部,是按照顺序执行的。

网友A:
begin
    if(1)
    xxxxx
    if(2)
    xxxx
end

这个begin...end是一个sequential block, 里面的statements是按顺序执行的。但是要注意,你这个if(1) ... if(2) ... 和if(1) ... else if(2) ...  是完全不一样的,要非常小心。不推荐if(1) ... if(2) ... 这种写法。

网友:
我怎么感觉应该是同时执行的。换成if else确实是先if后else。具体看综合出来的电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egin
    if(1)
    xxxxx

为啥都是按顺序执行还是不一样的呢?

网友B:
楼上那么多抠语法的,也不问清楚情况,这里分种情况:
1、2个if里操作同一个寄存器,第一,不推荐这种写法,第二,会先执行最上面的if,再执行下面的if。
2、2个if里操作不同的寄存器,那就是并行执行,等于2个always模块。

网友:
如果操作的是同一个DFF,编译的时候先1后2,如果1和2有同时成立的情况时,2的优先级高。
另外非常不赞同这种写法。

网友:
The statement if (rst) is not correct. It shouled be if (!rst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那么多抠语法的,也不问清楚情况,这里分种情况:
1、2个if里操作同一个寄存器,第一,不推荐这种写法 ...

说的对。

网友: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    if (!rst_n) begin
            A <= xxxx;
        end else begin
            if (condition1 == xxx) begin
                A <= yyy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nd
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    if (!rst_n) begin
            B <= xxxx;
        end else begin
            if (condition2 == xxx) begin
                B <= yyy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nd
end

网友:
刚好这几天遇到有这种写法的,同样也是不推荐这种做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那么多抠语法的,也不问清楚情况,这里分种情况:
1、2个if里操作同一个寄存器,第一,不推荐这种写法 ...

的确是分两种情况,一般的编码规范要求/强烈建议操作不同的寄存器,放到不同的always块里面。其次,如果是操作同一个寄存器,第一个if会被综合器优化掉,可以去看看网表就知道了。

网友(2020-05-14):
如果你的代码都是这种风格的,那么验证人员会抓狂的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