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FFT实现的数字基础

楼主(2019-11-07):
本文介绍FFT实现的数字基础,FFT是DFT(离散傅里叶变换)的快速算法,FFT和DFT的特点是在时域中数值离散、时间离散(可以实现数字量化),在频域中频率离散、幅值离散,因此可用于数字设备中进行运算。
以下数字公式及结论详细推导过程请查阅数字信号处理。
1.DFT的数学公式如下:
由DFT公式可以推出当实现其算法时可知:
一段N数的DFT,需要N*(N-1)次复数加,和N2次复数乘,而一次复数加可以拆成2个加法,一次复数乘可以拆成4个乘法和2个加法,因此直接使用DFT实现实时的时域到频域的转换,对存储资源和运算单元的数量要求很高,因此使用FFT代替DFT处理时域到频域的运算。
2.FFT.蝶形信号算法流程
N点的DFT以2为基数,一直分拆到2点DFT,最终拆成如下公式:
3.FFT实现的思路就是把各种128/256/512等不同数量的DFT  2分得到基2的FFT蝶形算法流程。
4.FFT可以按时域抽取DIT(时域乱序,频域正序),也可以按频域抽取DIF(时域正序,频域乱序)。本文主要实现按时域抽取FFT算法
5.FFT实现需要首先确定时域数据顺序,和W系数。
5.1.顺序
X(n)的地址按照二进制拆分,高bit和低bit互换,得到数据顺序。
例如:N=8,X(n)地址有三个bit,{N2N1N0}
时域顺序地址和时序乱序地址:{N2N1N0}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顺序

000

001

010

011

100

101

110

111

乱序

000

100

010

110

001

101

011

111

0

4

2

6

1

5

3

7

5.2.W系数
N=2m,第L级:

网友:
还有就是拆分的时候,需要乘以exp,这部分没有说

网友:
工程上,分裂基FFT的思路要好的多,更为一般化,并且容易在理解上扩展。N=N1*N2, N1/N2可以为任意数。
理论上,为什么FFT这么做是对的是另外一回事: sin/cos 正交性 -> FT-> DTFT -> DFT -> FF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