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三级运放密勒补偿

楼主(2019-11-08):
C:\Users\Lenovo\Desktop
求助如何求零极点,算了好几天了

网友A:
首先你确定电路图画对了?

网友B:
第一级是五管放大器吗,好像没画对
据我所知,一般来说三级的补偿,第一级看到的米勒电容不是连接到第二级,而是连接到第三级输出级,当然这样的话信号的极性要反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确定电路图画对了?

感谢提醒,的确丢了一根线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级是五管放大器吗,好像没画对
据我所知,一般来说三级的补偿,第一级看到的米勒电容不是连接到第二级 ...

对,一般的三级补偿,第一级的密勒电容是连接到输出,但是我这个真的是这样的,所以算了好几天,还没算出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提醒,的确丢了一根线,

这结构哪里看来得,为啥不用传统的nested miller补偿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结构哪里看来得,为啥不用传统的nested miller补偿方法

项目上面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