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hift +s怎么使用

楼主(2019-11-08):
各位大佬们好,我想请问一下cadence 615的shift+s具体怎么查找via1 只有1个的情况,以及怎么替换,新手小白,麻烦详细介绍。谢谢!

网友:
Shift+s之后按照你自己的需要选择option via就选via 填上你要查找的via name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