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A12孔转换VIA23孔脚本

楼主(2019-11-08):
RT,我想要一个能切换VIA12孔到VIA23的脚本,有没有大佬能告知,谢谢

楼主:
版本 IC61,顺便如果不能实现的话可否告知哪个地方行不通

楼主:
抢救一下

网友A:
1.shift+s  2.Search for via 3.via definition 後面選via12 4.底下Replace 選 via2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shift+s  2.Search for via 3.via definition 後面選via12 4.底下Replace 選 via23

感谢你的回复,
你说的这个是在一定区域内直接把VIA12替换成VIA23是吧?
和我想要的不太一样,我想要的是一个脚本可以实现 “选中一个孔按快捷键直接切换成其他层次的孔“

网友B:
stream in/out 改一下layer.map  让via12变成via13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ream in/out 改一下layer.map  让via12变成via13

感谢你的回复,

我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快捷键改孔的脚本,而不是改配置文件

网友C:
procedure(SetDefVia()
    let(ViaList ViaName
        ViaList=list(“PO1_M1” “M1_M2” “”PO1_M1")
        ViaName=le)viaForm->viaSingleModeScrollView->viaDefName->value
        leOviaForm->viaSingleModeScrollView->viaDefName->value=nth(1 member(ViaName ViaList))
    );end let
)

hiSetBindKey(“Layout”  “Shift<Key>O”  “SetDefVia()")

网友(2020-03-01):
618中有AutoVia的API,直接recreate

网友D(2020-12-08):
引用 网友C:
procedure(SetDefVia()
    let(ViaList ViaName
        ViaList=list(“PO1_M1” “M1_M2” “”PO1_M1") ...

脚本有些问题,能帮忙看下吗?

网友(点评):
你的代码是怎么写的呢?最好放出来,要不然人家只能盲着猜你的问题出在哪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脚本有些问题,能帮忙看下吗?

就是八楼的代码。只想实现楼主的功能

网友D:
第一次写,目前没还没成功,请大家帮忙指正,谢谢!

hiSetBindKey("Layout" "<Key>@" "ChangeVia()")

procedure(ChangeVia( )

        instID = geGetSelectedSet()
        viaID = setof(obj instID obj~>objType == "stdVia")

        foreach(via viaID
               leHiEditProp( )
                    ;le0ViaForm->viaSingleModeScrollView->viaDefName->value=viaList
               via~>viaDefName = "M3_M2"
                    ;viaDefName->value=viaList
               hiFormDone( )
        );end foreach

);end procedure

网友E:
你的意思是,在Layout 的时候,选中1个via1然后快捷键之后变成via2,这个意思吗? 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,那我应该知道怎么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脚本有些问题,能帮忙看下吗?

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via名称是否和括号中的相同,使用前需要将其修改为当前工艺支持的via名称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你的意思是,在Layout 的时候,选中1个via1然后快捷键之后变成via2,这个意思吗? 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,那我 ...

是的,就是为了实现楼主说的功能

网友:
which one is correct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的,就是为了实现楼主说的功能

我搞了一下,没找到相应的函数,本以为简单。大意了大意了。。。

网友(2021-12-24):
引用 网友D:
第一次写,目前没还没成功,请大家帮忙指正,谢谢!

hiSetBindKey("Layout" "@" "ChangeVia()")

成功了吗

网友(2023-05-22):
快捷键根据需要修改下,我这个alt功能是自己修改过windows系统的。

网友(2024-06-07):
顶,想实现按快捷键换 o via的功能,没有找到函数,求大神教一教
另外想问一下,对于o via的各个参数如何获取

网友F:
hiSetBindKeys(“Layout” list(list(“<Key>1" "ReplaceLayer(\"M1\”\"drawing\"  \"M2_M1")")))
hiSetBindKeys(“Layout” list(list(“<Key>2" "ReplaceLayer(\"M2\”\"drawing\"  \"M3_M2")")))

procedure(ReplaceLayer(layerY purposeY @optional (VIAY "))
let((cv Selectobj obj layerX)
cv = geGetEditCellView()
layerX = strcat(layerY "“ purposeY)
pteSetActiveLpp(layerX)
if(cv~>mode=="r" then
        info("Read only")
        nil
else
        Selectobj = geGetSelSet()
        foreach(obj Selectobj
                if(obj~>objType==“stdVia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bj tmp1=leReplace(cv list(obj) list(list("via definition" nil VIAY)))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bj~>lpp = list(layerY purposeY)
                ):if
        );foreach
);if

网友:
\"M1\”\"drawing\"    --> \"M1\” \"drawing\"
layerX = strcat(layerY "“ purposeY)  --> layerX = strcat(layerY " “ purposeY)
中间有空格

最后还少括号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hiSetBindKeys(“Layout” list(list(“1" "ReplaceLayer(\"M1\”\"drawing\"  \"M2_M1")")))
hiSetBindKey ...

大神,
如果是一键循坏切换呢?在几个via之间,只用一个快捷键进行循环切换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大神,
如果是一键循坏切换呢?在几个via之间,只用一个快捷键进行循环切换。

在if(obj~>objType==“stdVia" then 后边读出当前的via名,再用case分支去替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rocedure(SetDefVia()
    let(ViaList ViaName
        ViaList=list(“PO1_M1” “M1_M2” “”PO1_M1") ...

大佬,load了,但孔没有发生变化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在if(obj~>objType==“stdVia" then 后边读出当前的via名,再用case分支去替换。

原来的脚本好像是切换了lsw的metal层次,但via并没有变化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原来的脚本好像是切换了lsw的metal层次,但via并没有变化

上边的回复是图片识别的,可能有些问题。 这个脚本是LSW换层,shape换层,和换via写在一起的。没有选择东西时,LSW换到对应的层并运行leHiCreatePath()命令。
需要注意层次名和via的名字,是不是和工艺对的上。

hiSetBindKeys("Layout" list(list("<Key>1" "ReplaceLayer(\"METAL1\" \"drawing\" \"M2_M1\")")))
hiSetBindKeys("Layout" list(list("<Key>2" "ReplaceLayer(\"METAL2\" \"drawing\" \"M3_M2\")")))

procedure(ReplaceLayer(layerY purposeY @optional (VIAY ""))
let((cv Selectobj obj layerX)
cv = geGetEditCellView()
layerX = strcat(layerY " " purposeY)
println(layerX)
pteSetActiveLpp(layerX)
if(cv->mode=="r" then
        info("Read only")
        nil
else
        LaySel= geGetSelSetCount()
println(LaySel)
        if(LaySel==0 then
                leHiCreatePath()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Selectobj = geGetSelSet()
                foreach(obj Selectobj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bj~>objType== "stdVia" then
println(obj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bj_tmp1=leReplace(cv list(obj) list(list("via definition" nil VIAY)))
;println(obj_tmp1)
;geSelectFig(obj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bj~>lpp = list(layerY purpos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foreach
                );if
        );if
);let
);pro

网友(2024-08-20):
引用 网友F:
上边的回复是图片识别的,可能有些问题。 这个脚本是LSW换层,shape换层,和换via写在一起的。没有选择东 ...

能不能写一种,选中这个孔,先判断一下选中的是不是孔,然后直接改变这个孔的属性,把它变成M1_M2的

网友(2024-11-26):
感谢,我也上想要的

网友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