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如何通过版图反提原理图

楼主(2019-11-08):
如题,一些文件只有layout文件,想要提出schematic应该怎么做?进行LVS验证的时候一直提示没有输入网表,没有schematic怎么提出网表呢?

网友A:
你从版图提出了电路再做LVS有什么意义呢,肯定对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从版图提出了电路再做LVS有什么意义呢,肯定对的啊

LVS 是SCHEMATIC  跟LAYOUT 比.  如果 纯GDS , 跟本不知道 :画得对不对"

如果 是拿到别人GDS  要反向 .   那你自己把LVS  改成 spice 吧

网友:
似乎没这等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