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incremental ADC的求助

楼主(2019-11-08):
如题,请问积分器OP的输入失调电压是如何如何影响incremental ADC的输出码值的,有没有相关公式或者参考文献

楼主:
在顶一下,有没有大神给解答一下

网友(2020-08-28):
反馈的基本原理而已;
整个DSM前向路径认为是DC增益无穷大的,
那么第一级DC Gain就等于1+Rfb/Rin=1+Cin/Cfb;(普通DT结构,输入电容反馈电容不共用)
搭一个model,很容易验的;

不过说实话第一级运放的等效noise gain倒是很麻烦的说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