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绕线时pin的错误

楼主(2019-11-08):
routing结束有会出现线没对准PIN,然后就会在那有space和shot的错误。如下图   之前试过把PIN中心放在track中心,也不能解决,请问大神门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:
阻挡层 lef

网友A:
貌似 pin 是在 MET3 layer.
查一下 tech.lef 里的 MANUFACTURINGGRID. pin 的坐标应该是  MANUFACTURINGGRID 的整倍数。 tech.lef 里每个 metal layer 的 SPACING 也是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 pin 是在 MET3 layer.
查一下 tech.lef 里的 MANUFACTURINGGRID. pin 的坐标应该是  MANUFACTURINGGR ...

黄色是M3的红色M2,查了下lef里面MANUFACTURINGGRID都是0.005,pin的坐标也是这个的倍数!! 之前用的encounter没出现这么多PIN的错误,最近换成innovus就有了,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还有设置没搞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黄色是M3的红色M2,查了下lef里面MANUFACTURINGGRID都是0.005,pin的坐标也是这个的倍数!! 之前用的enc ...

左边是 blockage 吧。 把 blockage 移开一点,和 pin 之间留点空当试试, 可能可以解决 spacing violation。

MET2 power ring 的 via 是 VIA1 还是 VIA2。 MET3 PIN 不能离 VIA2 太近。 把 PIN 离开 POWER RING VIA 远一些。

Innovus DRC CHECK 比以前严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