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这种结构的PNP是否可以改成NPN

楼主(2019-11-08):
请问这种结构的PNP是否可以改成NPN
NPN是放在深井里面的

基准

基准

网友A:
没犯法都可以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犯法都可以的

CMOS 没有真BIPOLAR 才使用 寄生LPNP
  如果BCD 有VNPN  当然可以用阿 ..

不过 NPN  PNP  TC 不同. 你SIMULATION过就知道

网友:
不可以噢 除非用深N-well工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MOS 没有真BIPOLAR 才使用 寄生LPNP
  如果BCD 有VNPN  当然可以用阿 ..

我猜他这里的PNP也是VPNP, 是N深井对P衬底的VPNP。话说回来,这里只要是把三极管的base/collector绑一块,不论是pnp或是npn都能拿来用,实现bandgap voltage.

网友C:
这种pnp只是cmos工艺不得已而为之,如果bcd工艺,当然选npn更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pnp只是cmos工艺不得已而为之,如果bcd工艺,当然选npn更好

没有绝对拉..有些bandgap pnp 跑出来 TC VNPN 小些.  就直接用了 当然 npn  beta  都会比pnp , 不过 这种 bandgap又不是串接, 不需 betacancel .  pnp  npn 都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