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ic617怎么设置输入功率

楼主(2019-11-09):
617设置vsource没了Amplitude(dBm)选项,那该怎么设置功率呢,只有Amplitude(Vpk)这个了,这个怎么得到输入功率呢,啊啊啊,为啥要删了它呢。。。

网友:
两个单位等效的啊,
另外vsource本来就没dbm吧,你说的是不是port

网友(2019-12-19):
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,仿不了PSS

网友A:
617好像port才有dBm出入的设置

网友(2021-04-01):
引用 网友A:
617好像port才有dBm出入的设置

想请问一下这个port的amplitude怎么改成dbm

网友(2021-06-04):
楼主解决的了?我也发现port里面无法设置dBm,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

网友(2022-04-20):
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

网友(2022-05-26):
有人解决了吗?

网友B(2023-01-02):
引用 网友A:
617好像port才有dBm出入的设置

你好,我的IC617,port里面的设置没有"Amplitude(dBm)"这个东西的,只有一个“Amplitude(vpk)”,大佬知道咋回事吗?

网友(2023-09-06)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我的IC617,port里面的设置没有"Amplitude(dBm)"这个东西的,只有一个“Amplitude(vpk)”,大佬知 ...

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4-04-12)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我的IC617,port里面的设置没有"Amplitude(dBm)"这个东西的,只有一个“Amplitude(vpk)”,大佬知 ...

解决了嘛?

网友(2025-04-26):
选中port器件,在菜单里Options——Tool Filter——把全部都勾上,就能看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