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使用Sentaurus TCAD进行总剂量仿真

楼主(2019-11-09):
(1)总剂量仿真是需要添加陷阱模型,可是SiO2无法添加,是需要将它的材料变成Si,然后再把对应区域的参数改成SiO2吗?
(2)如果使用上述的模型进行单粒子仿真,那么因为材料变成了Si,所有漏电流肯定比以前的大,这个该如何解决呢?

网友A:
这个仿真有意义吗?我也想做这方面的工作,想请教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仿真有意义吗?我也想做这方面的工作,想请教一下。

不清楚,只知道软件本身无法识别SiO2的陷阱模型,只能这么做,但是感觉和实际肯定有差距的

网友(2020-07-09):
楼主做过重离子仿真吗?我这边一加重离子模型仿真就不收敛了。想问楼主有遇到过相似问题吗?怎么解决的/

网友(2021-08-22):
我刚开始学习抗辐照的相关知识,想请教楼主有BJT的电路是如何进行抗辐照加固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