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SMIC18怎么提取寄生参数?

楼主(2019-11-10):
说是用QRC提取,之前都没用过,不知道啥步骤,照着那个说明来,然而virtuoso菜单没有QRC这个选项进行不下去了。一般的步骤是什么?

网友A:
说是用QRC提取?????

网友:
工具名字全称 Quantus QRC, 独立安装。
可以 customize Virtuoso, 加上 QRC 菜单。
也可以在命令行直接用 qrc , 需要一些设置文件。

网友A:
calibre 不能提???

网友B:
可以用calibre 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是用QRC提取?????

有个CCI-QRC的文件夹,里边有步骤,LVS里边打开RC_RUN选项,MASK选择 XRC。然后不一样的地方是在calibre的input选择Hcells文件。OUTPUT选择Generate 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 data。

跑了他的那个“calibre –query_input query_cmd –query svdb topcellname”
感觉没啥反应,全提示不存在之类的。不知道咋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libre 不能提???

calibre可以提吗?用PEX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calibre 提的

是PEX吗?

楼主:
按照CCI那个跑的calibre部分,出来的文件

楼主:
如果跑PEX,会提示电容有错误,看网上说是添加文件,好像没有这些文件

楼主:
解决了,原来也可以使用PEX,和厂商要了相关文档,为什么他们老是把东西留着不给呢,这样的东西还得要了才给。

网友(2020-07-02):
请问PEX文件能发一下吗

网友:
CCI是个什么玩意?

网友(2020-09-24):
请问怎么联系厂家呢?

网友:
我是这样的问题,可不可以麻烦楼主把PEX文件发一下 1425237207@qq.com,先行感谢了!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的问题,可不可以麻烦楼主把PEX文件发一下 ,先行感谢了!1425237207@qq.com

网友(2020-11-02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原来也可以使用PEX,和厂商要了相关文档,为什么他们老是把东西留着不给呢,这样的东西还得要了才 ...

可以把规则文件发给我一份吗

网友(2020-12-06):
请问能把PEX文件发我一份嘛,因为最近设计电路也在用SMIC工艺,但是没有PEX文件。928752335@qq.com   不胜感激!

网友:
楼主smic018的PEX文件可以发我一份吗?学生自用,保证不外传,麻烦楼主不胜感激,我邮箱545322903@qq.com

网友(2021-05-31):
楼主大大,遇到这个问题已经一周了,可以发一份PEX文件吗?1091545842@qq.com

网友(2022-09-09):
引用 楼主:
按照CCI那个跑的calibre部分,出来的文件

你好,亲吻这个query_out的文件夹是如何生成的呢

网友C:
请问厂家给楼主的PEX文件是SMIC180下什么工艺的,是SMIC180 1P6M的工艺吗?我向他们要只要来了QRC文件。

网友D(2022-12-12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厂家给楼主的PEX文件是SMIC180下什么工艺的,是SMIC180 1P6M的工艺吗?我向他们要只要来了QRC文件。 ...

请问您解决了吗?
我用他们QRC也是可以提取的。除了mim电容会有错误,提示下图

请问您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您解决了吗?
我用他们QRC也是可以提取的。除了mim电容会有错误,提示下图

您好,我也遇到了您图中这个问题,甚至报错都是一模一样,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?

网友D(2023-03-10):
引用 网友E:
您好,我也遇到了您图中这个问题,甚至报错都是一模一样,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?
...

不好意思啊,现在才看到。我没有解决办法。

请问您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3-04-23):
引用 网友D:
不好意思啊,现在才看到。我没有解决办法。

确认了是QRC的工艺选项和版图工艺选项不匹配的原因,比如我的layout pdk选项是1P4M_1TM2,QRC是1P4M_1MTT2,两者不符导致mim部分出现问题,抽取失败,只要拿到对应的qrc文件就可以正确抽取啦

网友F(2024-07-22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原来也可以使用PEX,和厂商要了相关文档,为什么他们老是把东西留着不给呢,这样的东西还得要了才 ...

我是这样的问题,可不可以麻烦楼主把PEX文件发一下 2696918070@qq.com,先行感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是这样的问题,可不可以麻烦楼主把PEX文件发一下 2696918070@qq.com,先行感谢了!
...

这个发不了...得找SMIC要

网友:
你好啊。各位大佬,请问一下pex与qrc提取的寄生数据是一样的吗

网友G(2025-02-19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原来也可以使用PEX,和厂商要了相关文档,为什么他们老是把东西留着不给呢,这样的东西还得要了才 ...

是找厂商要的pex文件吗?原有的qrc是不能用pex跑是吧?我研究了一下午也没法用pex提取,pdk里也只有qrc文件,报错也是和你一样的缺少电容定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是找厂商要的pex文件吗?原有的qrc是不能用pex跑是吧?我研究了一下午也没法用pex提取,pdk里也只有qrc文 ...

这个也不用自己整了,正规合作的话,缺东西可以找他们定制的,一整套pex文件和流程啥的都有配套的,自己捣鼓出来的不安全。rules.r rules.c rules.s + 改过的lvs文件,xcell ,hcell啥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也不用自己整了,正规合作的话,缺东西可以找他们定制的,一整套pex文件和流程啥的都有配套的,自己 ...

感谢回复,我已经用starRC搞出来网表了,但是搞出来的网表用config形式替换跑spectre的后仿会有报线路错误,terminal里会显示如图的警告。然后我看提取出的网表也会多出ln7 ln8 ln32 ln33的端口,我怀疑是抽取时无法识别导致端口错误把网表中的ln7这些全删了也不行,不知道大佬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?

上图依次是terminal的警告、前仿网表、StarRC提取的.spf网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