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IC 51,快捷键怎么实现鼠标的滚动实现放大和缩小,小白跪求

楼主(2019-11-10):
在校学生初学cadenceIC51,不知道怎么更改快捷键设置,在画版图的时候不能用鼠标实现放大与缩小真的好麻烦呀,跪求大佬指教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

网友A: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<Btn4Down>" "hiZoomRelativeScale(hiGetCurrentWindow() 2.0)" )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<Btn5Down>" "hiZoomRelativeScale(hiGetCurrentWindow() 0.5)" )
向前滚轮是放大。向后滚轮缩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" "hiZoomRelativeScale(hiGetCurrentWindow() 2.0)" )
hiSetBindKey( "Layou ...

谢谢,已经解决了

网友(2020-07-23):
引用 网友A: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" "hiZoomRelativeScale(hiGetCurrentWindow() 2.0)" )
hiSetBindKey( "Layou ...

这个怎么加载呀?

网友:
怎么弄?同样问题求解

网友B(2022-08-10):
引用 网友A: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" "hiZoomRelativeScale(hiGetCurrentWindow() 2.0)" )
hiSetBindKey( "Layou ...

你好 这样设置会以图像中心为放大点 请问如何设置为以鼠标中心点放大缩小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好 这样设置会以图像中心为放大点 请问如何设置为以鼠标中心点放大缩小呢

...
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<Btn4Down>" "hiZoomInAtMouse()" )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<Btn5Down>" "hiZoomOutAtMouse()" )
就是以鼠标所在点AtMouse进行ZoomIn/ZoomOut放大缩小

网友D(2023-07-29):
引用 网友C: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" "hiZoomInAtMouse()" )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" "hiZoomOutAtMous ...

请问大佬这么代码是放到哪里啊,我这里是使用服务器打开的cadence51,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,还请帮帮忙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" "hiZoomInAtMouse()" )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" "hiZoomOutAtMous ...

感谢分享!  话说提问的楼主小白也太白了,脚本放哪里都不知道(.cdsinint 或者 icfb命令窗口)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请问大佬这么代码是放到哪里啊,我这里是使用服务器打开的cadence51,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,还请帮帮忙 ...

看home目录下是否有lebindkeys.il文件或者打开.cdsinit看软件初始化调用了哪里的快捷键文件。如果都没有就自己更改快捷键并保存一份(CIW窗口-options-Bindkeys可以修改),并在.cdsinit文件中加入语句 load("快捷键绝对路径"),再不济每次打开就在CIW窗口敲一次。

网友(2023-08-30):
引用 网友C:
看home目录下是否有lebindkeys.il文件或者打开.cdsinit看软件初始化调用了哪里的快捷键文件。如果都没有 ...

感谢,在home文件夹里找到了

网友(2024-03-24)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已经解决了

请问这个代码应该放在哪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感谢分享!  话说提问的楼主小白也太白了,脚本放哪里都不知道(.cdsinint 或者 icfb命令窗口)
...

大佬你好,为什么我在原理图里滚轮是放大缩小,但到了layout里就变成了上下滑动了啊,很困扰

网友(2024-07-08):
引用 网友C: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" "hiZoomInAtMouse()" )
hiSetBindKey( "Layout" "None" "hiZoomOutAtMous ...

谢谢大哥,帮大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