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genus中用什么命令读入mmmc

楼主(2019-11-10):
1.在genus的legacy模式下,应该使用什么命令读入mmmc文件?
2.legacy模式下和root模式下写mmmc的语法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:
Genus, Innovus, Tempus support both -legacy_ui and -common_ui.
记得18.*以后的版本,GENUS 默认模式是 common_ui, 也称作 stylus 模式。

legacy_ui  模式不支持 read_mmmc, 要分几步。 一个小捷径就是使用 GENUS 自带的小工具 write_template.
1) genus -legacy_ui
启动 GENUS legacy_ui 模式。
2) genus> write_template -dft -outfile genus_temp_legacy_ui.tcl
让 GENUS 写出一个 template, 文件名 genus_temp_legacy_ui.tcl.  随后打开这个 Tcl, 把 set_attribute library 后缺省的库填上,把 read_sdc 后面缺省的约束文件填上。

如果喜欢 common_ui 模式,
1) genus -common_ui
2) write_template -dft -outfile genus_temp_cui.tcl
刚试了一下,也分了几步 read_libs, read_sdc,其实没必要,一个 read_mmmc 就可以了

legacy_ui, common_ui 命令集有很大差别,建议参考 genus_comref_legacy.pdf, genus_comref.pdf.  所有文档在 GENUS 的 INSTALLATION 都可以找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