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TL 代码加扰,工具与思路?

楼主(2019-11-11):
RTL 代码release 给其他人存在知识产权泄露的问题,一般是用pretect 加密,但这种办法别人只能拿来做仿真,做综合,跑后端就有麻烦了。据说还有一种加扰的办法,我猜测就是虽然不加密,但用某种脚本把RTL的变量名替换,内容搞到面目全非,别人看不懂, 综合后端工具反而不受影响。

请问有人见过这种工具或脚本吗? 提供一下思路? 多谢帮助。

网友:
arm 提供的 cortex m3/m0 测试的核就是混淆的

网友A:
工具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具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

对的,其实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玩意,说白了就是把定义和变量名全部变成无法解读的无意义的码形,肯定是有脚本或者工具做的,不知道谁能共享一下。。。。

网友B:
我觉得是 Perl 逐行搜索所有非空变量  进行统计  把变量放入一个数据,然后逐个替换数组中的单位,替换为26个大小写随机的等长度字符  而后formality进行形式验证 确认替换成功与否

网友:
签协议不行吗?看看业界有没有标准的方式处理这种问题

网友C:
软件领域有很多成熟的脚本混淆器,Javascript什么的。

EDA更方便的是还能用LEC验证。

网友D:
Vivado有标准的代码加密工具,IEEE1735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Vivado有标准的代码加密工具,IEEE1735的

不是加密,加密是每个工具都能做的,但加密以后别的工具就无法读取了。我找的是一种加扰的办法,在不加密的情况下让代码丧失可读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是 Perl 逐行搜索所有非空变量  进行统计  把变量放入一个数据,然后逐个替换数组中的单位,替换为2 ...

没错,是这个意思,见过现成的脚本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软件领域有很多成熟的脚本混淆器,Javascript什么的。

EDA更方便的是还能用LEC验证。 ...

您见过现成的这张混淆器脚本吗? 找一个例子参考。谢谢

网友:
自己写脚本吧,字符串替换,自己准备映射表,脚本需要两套,一套把变量换成别人看不懂的比如换成n1, n2...,另一套可以换回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商业用途
http://www.semdesigns.com/Products/Obfuscators/VerilogObfuscator.html
免费但是只有支援Veril ...

非常感谢您的帮助

网友(2020-04-17):
楼需要吗?我会,联系QQ:23897406

网友:
我会代码加扰,联系QQ:23897106

网友:
quartus也有源代码加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