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 rule file里的expand cell 语句怎么理解

楼主(2019-11-11):
在东部的工艺的lvs rule file里有一个语句是  EXPAND  CELL  nch_svt_5p0v, nch_svt_5p0v是普通5V  NMOS,看了SVRF之后,不是很理解这句话的作用是什么,而且过LVS的时候有一个WARNING: EXPAND CELL nch_svt_5p0v not located or not allowed. 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~

网友A:
目前还没在实际中使用到过,但是看SVRF后,意思应该是将该语句指定的HCell打散1个Level,即展开1层;
作用描述:This statement is normally used to improve performance in gate arrays by expanding base cell containers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ase.
猜测作用就是把Basic Cell,像MOS直接打散这样吧,但是使用不当会引起LVS性能问题。。待高手来补充纠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前还没在实际中使用到过,但是看SVRF后,意思应该是将该语句指定的HCell打散1个Level,即展开1层;
作用 ...

谢谢,我也是这么理解的,但是究竟怎么用还是不清楚,平常也用不到

网友(2020-05-29):
我在跑no rc时也会报这个warning,想请教是为什么

网友(2023-12-11)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也是这么理解的,但是究竟怎么用还是不清楚,平常也用不到

楼主找到答案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