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教當我在使用cadence run drc時出現的問題

楼主(2019-11-11):
在run drc時
會跳出個錯誤視窗
could not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calibre interactive on socket localhost 7000
是哪裡設定有問題了呢?
socket更改為7000視窗又會跳
could not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calibre interactive on socket localhost 7001

网友A:
license不对。另外建议把hostname改一改,现在很多软件不让用默认名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icense不对。另外建议把hostname改一改,现在很多软件不让用默认名字。

有改hostname,還是一樣的錯誤訊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改hostname,還是一樣的錯誤訊息

首先,你要确定你的license是好用的,license里面的host name 和host ID没问题。
其次,你的calibre是否patch过?需要破解的。
再不行,你先用lmgrd -c启动license server,看看能不能启动?如果没问题,那就再找别的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你要确定你的license是好用的,license里面的host name 和host ID没问题。
其次,你的calibre是否p ...

license該怎麼確認呢?

网友(2024-06-14):
试试编辑/etc/hosts文件,在本地文件后添加一行:IP地址  服务器名称
比如192.168.1.1 server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