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啊,drc lvs版图提不出来

楼主(2019-11-11):
transcript里面没有任何信息。。。

网友A:
CIW里有ERROR提示的,基本上都是调用了没有定义的库的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IW里有ERROR提示的,基本上都是调用了没有定义的库的模块

是这个原因。。不知道怎么解决-_-||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IW里有ERROR提示的,基本上都是调用了没有定义的库的模块

已经解决了,感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感谢

楼主安装IC618时执行1patch,有遇到0 changed这样的问题吗?
[root@localhost patch]# ./1patch.sh ../IC618/
Start self extract...
Running....
[total hits/matching patterns/non-matching patterns]
0 files checked, 0 changed.
Finished.
[root@localhost patch]#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安装IC618时执行1patch,有遇到0 changed这样的问题吗?
[root@localhost patch]# ./1patch.sh ../IC6 ...

你自己去看下我圈红的这俩目录下有文件没,有可能你装错路径了。这俩路径要改成你实际装的路径上。

网友C(2021-03-01):
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?

已解决。配置本地yum源,yum安装缺少的文件共享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