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中的loadFplan到底怎么用

楼主(2019-11-11):
每次保存完去out下面打开innovus进行loadFlan命令时都报错说design must be in memory before running"loadFplan"可我每次都有保存的啊,求大佬们给我讲解一下load的步骤谢谢!小白求助!!!!

网友:
肯定先 初始化萨

网友:
试试init_design

网友A:
首先得配置好需要用到的库文件,工艺文件,mcmm定义,网表,sdc等,进行初始化,让内存里有一个design,然后可以loadFPla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得配置好需要用到的库文件,工艺文件,mcmm定义,网表,sdc等,进行初始化,让内存里有一个design,然 ...

懂了,谢谢老哥

网友(2021-12-17)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得配置好需要用到的库文件,工艺文件,mcmm定义,网表,sdc等,进行初始化,让内存里有一个design,然 ...

你好,初始化的时候 库文件怎么用的,我只用到了techfile.lef,然后load 其他IP lef文件的时候,说有些layer没有定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