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et_ccopt_property 命令的使用

楼主(2019-11-11):
innovus中,假如需要给capture上的clock增加delay,使用该命令时,set_ccopt_property insertion_delay -pin A/CP value
value的值代表的是变化量还是delay的最终值?正负代表什么含义?
可通过下述例子,说明!     谢谢~

Capture      Launch
Latency:   -0.153       -0.014
Cppr:      0.000
Skew:      0.138
Analysis View: func_ss_125_3s_rcworst_125
Other End Arrival Time         -0.153
- Clock Gating Setup            0.043
+ Phase Shift                   1.111
+ CPPR Adjustment               0.000
- Uncertainty                   0.200
= Required Time                 0.715
- Arrival Time                  0.821
= Slack Time                   -0.106
     Clock Rise Edge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
     + Drive Adjustment                   0.004
     + Source Insertion Delay            -0.489
     = Beginpoint Arrival Time           -0.485

caputure上clock从源(-0.485 )到cp端(-0.153)

楼主:
补充:假设后一级capture端的余量很大,可不用考虑

网友A:
想让clock做长1ns,value就是 -1 ,同理如果想做短value就是正值,指的是变化量,工具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让clock做长1ns,value就是 -1 ,同理如果想做短value就是正值,指的是变化量,工具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...

好的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