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{求助}{求助}{求助}layout xl 如何用cell对应schematic 器件

楼主(2019-11-11):
{求助}各位大神!!!求指教
virtuoso里使用layout xl命令后,从别的library里复制的cell,如何与schematic里的器件对应,点击时高亮起来

网友A:
61 是可以实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1 是可以实现的

怎么实现 命令是哪个?

网友B:
在layout xl中选择launch————Configure Physical Hierachy..,出现top cell下面有个logical————这个对于的是原理图,physical————这个对应是版图,然后保存一下,应该就可以了!

网友C(2023-04-26):
引用 网友B:
在layout xl中选择launch————Configure Physical Hierachy..,出现top cell下面有个logical————这个 ...

并没找到能修改的按钮,请大佬具体一点,详说分明

网友D(2024-01-09):
引用 网友C:
并没找到能修改的按钮,请大佬具体一点,详说分明

请问一下有解决吗?怎么解决呀

网友:
在XL关系下 中途调用器件 绑定对应关系 Connectivity — 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 调出菜单栏后 左边选择你要对应的sch,右边选择对应的lay,选择完毕后点击下方的Bind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一下有解决吗?怎么解决呀

看8楼

网友:
5楼的那个physical library, physical cell这些下面的名字双击都可以修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