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噪声拟合中的问题

楼主(2019-11-12):
普通的噪声拟合代码大家都了解了,但是在有一版的代码中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,就是传输函数加入了图中的频偏和参考频率的比值,请问前辈们这个有什么意义吗。

网友A:
看起来像是把ZOH的传函放进去了。
H_ZOH = (1-e^(-T*s))/s = (1-e^(-j*2*pi*f/fref))/(j*2*pi*f)
分母的部分是约掉了吗?

另外,这MATLAB script的写法好奇怪,是写C写习惯了吗?

楼主:
谢谢您的回答,只有鉴相器和电荷泵的传输函数加入了, 所以有点不明白    左边是加入之后的传输函数,右边是多于分母单独的传输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起来像是把ZOH的传函放进去了。
H_ZOH = (1-e^(-T*s))/s = (1-e^(-j*2*pi*f/fref))/(j*2*pi*f)
分母的部 ...

回复错地方了,谢谢您的回复,下面加了图了,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不懂,麻烦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原因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回复错地方了,谢谢您的回复,下面加了图了,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不懂,麻烦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原因,谢谢
...

如果你的疑问是为什么要加ZOH的传函,我的理解是一般认为PFD+CP工作在离散时间域,LPF工作在连续时间域,因此二者中间需要加一个ZOH。

另外,画波特图横轴要画对数坐标啊。

网友B:
你好,我问一下为什么我在进行拟合时,总显示函数的维度不一致啊,调用的excel是列向量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的疑问是为什么要加ZOH的传函,我的理解是一般认为PFD+CP工作在离散时间域,LPF工作在连续时间域, ...

谢谢您的回答,十分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我问一下为什么我在进行拟合时,总显示函数的维度不一致啊,调用的excel是列向量吗? ...

把自己调进去的相噪向量改一下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