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90 hspice 仿真出错

楼主(2019-11-12):
应该是加载模型错误 但是不知道加载哪个

楼主:
还有这样的

网友:
第一个图:全局命名‘gnd’有问题,建议修改。(virtuoso只会提示shorted,这个没见过)
第二个图:
       1、加载的模型文件不支持‘parlfn_mc',看hspice路径目测是直接添加了普通的仿真模型(mc-蒙卡,需要蒙卡的仿真模型);
       2、也有可能是section名不是这个(添加的是蒙卡的仿真模型,但是section不对),建议查阅pdk的Hspice model fil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