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ocean XL仿真

楼主(2019-11-12):
最近在学习ocean仿真,已经基本能够使用简单的ocean仿真了,但是对于ocean XL的使用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。直接保存的ocean脚本如图:

原始ocean脚本

原始ocean脚本

楼主:
将第四行修改为ocnxlTargetCellView( "1029_WAS4702_SIM" "BIAS" "adexl" ?mode "r")之后,再将脚本文件放在1029_WAS4702_SIM的上级目录,使得脚本文件和1029_WAS4702_SIM路径相同,在该路径下,进行ocean仿真是可以进行的。

楼主:
问题:由于不想受路径局限,想要修改为绝对路径
ocnxlTargetCellView( "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" "BIAS" "adexl" ?mode "r")
或者
ocnxlTargetCellView( "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" "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/BIAS" "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/BIAS/adexl" ?mode "r")
但是都会产生错误:
ocean> ocnxlTargetCellView( "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" "BIAS" "adexl" ?mode "r")
*Error*   Library "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" does not
          exist.

nil
*WARNING* ddGetObj: lib name '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' is not a legal library name.
ocean> ocnxlTargetCellView( "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" "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/BIAS" "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/BIAS/adexl" ?mode "r")
*Error*   Library "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" does not
          exist.

nil
*WARNING* ddGetObj: lib name '/home/xujun/xujun/1029_WAS4702_SIM' is not a legal library name.
ocean>

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?

楼主:
补充:在cadence help文档里面,找到了如下描述:t_lib只代表库的名字,不能指定路径

楼主:
为啥没有人呢?大家用这个用的比较少吗

网友(2020-07-29):
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?

网友(2021-01-08):
后面加 ?mode “r” 就好。

网友(2021-02-25):
请问如果我用网表怎么做?还需要指出库、cell吗?

网友:
我在上一级目录也没法跑这一句,一直报错,说library不存在,要怎么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