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ibrary Manager 上的快捷键设置

楼主(2019-11-12):
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:

我们在virtuoso 的 library manager 界面,双击一个 cell view ,默认是以可编辑模式打开,
但我需要将其改为 双击以只读模式打开,
想问一下我应该对 .cdsinit 或 .cdsenv 文件作怎样的修改?去实现该功能

我在 */dfII/samples/local/ 目录下,想查找到关于双击的快捷键设置,但并没有找到,
似乎这个目录下没有关于 library manager 界面的快捷键默认设置文件,
想请问下关于这个界面的快捷键设置默认文件应该去哪里查找?

同时我用 SKILL API Finder 去查找双击后调用的 ddsServOpen 函数,但无法查找到,
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?然后我应该怎么去查找到该函数的用法说明?

非常感谢!

网友A:
不知道咋弄,帮顶一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咋弄,帮顶一下!

哈哈,多谢多谢

网友B:
找到一种方法,在Terminal上对你的目标Library执行 chmod -R 444 Lib,把其中所有文件权限变成只读,然后在Library Manager上双击其中的Cell View时,会提示只读打开,鼠标会自动到Yes处,可以实现,也很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到一种方法,在Terminal上对你的目标Library执行 chmod -R 444 Lib,把其中所有文件权限变成只读,然后在 ...

非常感谢,明白您的意思,

但我可能更多的是想直接改变 双击操作 的默认行为。

谢谢啦!

楼主(2019-12-20):
找到在 virtuoso 的 library manager 界面,双击一个 cell view 以只读模式打开的设置方法,

我们可以在自己的 .cdsenv 文件中添加语句:
cdsLibManager.main dblClickEditCellView boolean nil

大家可以在 help manual 中,查找上述关键词,里面还有许多关于 lib manager 默认行为设置变量

网友(2020-05-12):
昨天查关键字怎么都查不到,后来换了.cdsenv才找到。
大家可以搜索 using the .cdsenv  ,然后第一个就是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和大家的分享!

网友(2020-07-16):
讲的好,感谢

网友(2025-03-12):
引用 楼主:
找到在 virtuoso 的 library manager 界面,双击一个 cell view 以只读模式打开的设置方法,

我们可以在自 ...

非常感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