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东部高科工艺poly电阻和diff问题请教

楼主(2019-11-12):
各位前辈,我在画图的时候跑drc遇到一些问题,工艺是东部高科.18工艺。减小了resistor block,还是会报错,想问问大家这个要怎么改

网友A:
poly电阻的长度大于40um或者小于150um,要求保护环的diff的最小宽度大于1.5um
如果没有大于40um,按照最小宽度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oly电阻的长度大于40um或者小于150um,要求保护环的diff的最小宽度大于1.5um
如果没有大于40um,按照最小 ...

是电阻的保护环吗?电阻的poly到diff的距离是不是要到10?谢谢您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电阻的保护环吗?电阻的poly到diff的距离是不是要到10?谢谢您!

如果你把diff改宽到1.5之后不需要到10,你可以自己试一试

网友(2023-02-01):
你把gurdring拓宽一点,距离高压芯片近一点就行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B:
这种violation, 我们公司就直接waive了。

网友(2025-04-14):
引用 网友B:
这种violation, 我们公司就直接waive了。

那出数据的DRC report上面怎么描述为什么waive呢?辛苦大佬详细解答!!

网友:
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block size就是密度不够,调整AA的面积和布局。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