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DC

楼主(2019-11-12):
想问一下,DCDC设置的输出为2V,但是空载输出为2.3V,带载就为2V,这是为什么?谢谢各位大佬

网友A:
什么结构的?负载大了电压确实有可能会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结构的?负载大了电压确实有可能会掉的

buck,在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比较高,带载就正常了,这是为什么

网友:
原因是DCDC输出电阻。 电阻越高,随着输出电流负载的变化电压变化越大。
考虑电源等效电路,它是理想的电压源和串联的电源输出电阻。 因此,如果输出电流增加,则输出电阻上的压降会更大,因此输出电压为:
V perfect-Iout * Rps_serie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