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SMIC的MC生成的RAM大小不满足要求怎么办。

楼主(2019-11-12):
    SMIC的.11工艺给的MC生成的words不够大,请问碰到这种情况,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。。

网友A:
是位宽不够大,还是容量不够大
解决方法就是几块RAM拼成一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位宽不够大,还是容量不够大
解决方法就是几块RAM拼成一块

   是容量不够大,请问这个怎么拼接起来,有什么方法可以大致讲一讲吗

网友:
用高位地址线做片选

网友:
调整mux试一下,如果不行,只能拼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