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源蒙卡及补偿问题

楼主(2019-11-12):
图片1-电流求和

图片1-电流求和
图1-电流求和

图片2-电压求和

图片2-电压求和
图2-电压求和(Vp,Vn接入运放输入端,上方电流源输出接运放输出端)
Q1:我在做工艺角仿真的情况下,三个corner(包括bjt)的基准电压Vref输出曲线变化趋势是不一样的(tt正常,ff减小,ss增加),这个时候我要做二阶补偿对三个corner下影响岂不是也是不一样?比如用Iptat^2做补偿,可以抵消ff下Vref减小,但是加剧了ss下Vref的增加······那么在做二阶补偿的时候要以哪一个工艺角作为参考进行设计呢?

Q2:我用的是UMC180的工艺库,在做蒙特卡洛仿真的时候,无论是p+电阻还是n+电阻的阻值都是不变的,只有约340欧姆,在采用电流求和结构的情况下,上方电流源的电流只流向电阻,而这个阻值在工艺角情况下是正常的,有没有经验者解解惑???

网友A:
1、TT
2、model里是不是不包含电阻离散信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TT
2、model里是不是不包含电阻离散信息?

我不太会看mc的库参数,但是目测最底层引用的某些参数设计就是0,麻烦帮忙看下。

然后如果真的不能跑电阻的蒙卡,我能不能只跑其他管子的蒙卡,然后电阻的用tt,ss,ff代替?

楼主(2020-11-04):
自己结束这个帖子

1、MC仿真结果没有变化的可能性:

        ·电阻的蒙卡不影响电路输出

        ·未合理添加电阻的蒙卡模型

        ·未使能电阻的蒙卡模型

        ·电阻的蒙卡模型确实不包含离散信息

2、电阻的信息不会看可以直接搭电路仿真电阻的蒙卡信息;

3、从学习的角度可以用电阻的工艺角模型代替蒙卡模型,代价是只能定量电阻失配对输出的影响(只能看个趋势,因为要同时对比三个工艺角下的蒙卡结果)。

网友(2023-11-22):
引用 楼主:
自己结束这个帖子

1、MC仿真结果没有变化的可能性:

请问题主问题1是怎么解决的,如何权衡不同工艺角的温度特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