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分析输出波形的0和1分布概率

楼主(2019-11-13):
基于振荡器的真随机数发生器,如何测量输出波形里的0和1的分布情况。请大神指教,谢谢。

网友A:
有没有对应的工具不知道。但是通过统计上升沿下降沿和clk上升沿,应该能得出概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对应的工具不知道。但是通过统计上升沿下降沿和clk上升沿,应该能得出概率。 ...

好的,谢谢,我再理解一下

网友:
NIST 随机性测试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