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Kirk effect

楼主(2019-11-13):
最近看到关于kirk effect,不是很懂,谁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,谢谢!

网友(2020-03-30):
Kirk效应即基区展宽效应,为大注入效应之一。由于扩散作用,集电结处存在内建电场,电场方向由集电极指向基区(正电荷指向负电荷,即集电结左侧基区内为负电荷,右侧集电极内为正电荷),大注入下电子穿过基区到达集电极,该过程中会将集电结左侧负离子浓度加浓,耗尽区就会变窄,有效基区宽度就会增加。
个人理解,请指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