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uartus例化异步fifo后,出现了跨时钟域的时序违例

楼主(2019-11-13):
如题,问题描述:我在quartus中例化了一个一步的fifo,读写时钟信号不一致,但是时序分析的结果中,爆出了一条时序违例,这条违例的路径的时钟触发时钟和采样时钟分别是异步fifo的两个时钟信号

问题:例化了异步fifo以后,不是应该就不用考虑这个fifo的跨时钟域问题了吗?难道说还需要手动进行false_path的时许约束?

请大牛或者遇到过相似情况的前辈帮忙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

网友A:
没有添加约束的话
综合工具应该不能自己识别跨时钟路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添加约束的话
综合工具应该不能自己识别跨时钟路径

例化了异步fifo,也还是需要手动对这两个时钟进行false_path设置对吧?
我还以为编译器会自动忽略这两个时钟之间的跨时钟域信号分析

感谢

网友:
是的
看看你生成的模块是否有约束文件
时序分析,默认都是同步电路

网友:
跨时钟域肯定有违例,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贴出来log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