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寄存器模型问题

楼主(2019-11-13):
请问用工具生成寄存器模型有错误,。

网友A:
转成csv格式,txt格式打开。一看便知啥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成csv格式,txt格式打开。一看便知啥问题

不好意思,忘了说了。

网友:
格式问题,不要用excel打开,用emacs/vim后者其他txt文本打开,看下格式对不对。excel通常因为嵌入特殊的字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,忘了说了。目前的现象和问题是提示;
# Note: Running Register Assistant UVM
# Note: Running ...

寄存器名字最后有空格,可能有错误~
['Register Name ', 'Register Description',

网友:
匿了。。如果解决不了,找mentor吧~

网友:
其实写ralf,用synopsys的uvmgen就很好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