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加了DNW以后lvs总有错

楼主(2019-11-13):
NG)HNO23S5W~GH5S]PIZ342.png 整个就是一个NOR电路,里面一圈pwell ring ,最外面一圈nwell ring
最外侧连接如图所示,DNW已经用NW包起来了,这种画法在smic工艺也没有遇到lvs问题,但是这个towerjazz就有一下错误。二极管错误和衬底错误,究竟应该怎么画呢?

补充内容 (2019-12-12 12:55):
已经解决了,看PDK后版图画上了一层DNW lvs,又在原理图上加了寄生提出来的二极管。

网友:
Fab不同,还是看看design rule关于器件的定义吧。尤其是N_ISO。

网友:
多看看工艺文件

网友:
这是寄生的二极管,这个工艺检查的比较严格,可以在电路里面添加这个寄生二极管,解决LVS问题

网友:
DNW将衬底分割为两个,DNW里面的地(pwell ring已经接上),DNW外面的地(没有衬底接触,未接上所以报错)

网友:
你把NMOS管画在DNW上,LVS里没识别为N_ISO。你得看看工厂的DR文件或LVS文件里对N_iso是怎么定义来的,可能还有其他识别层

网友:
寄生二极管,需要再电路中加上,或者屏蔽

网友:
跟工艺有关,具体可以看LVS的rule,有的rule是会提取这个寄生二极管的,这时候需要在CDL里加上这部分才可以通过LVS检查

网友:
DNW上面有没有盖DNWRES啊,SMIC有的工艺需要加这一层,不然所有DNW的MOS,都认不到

网友:
NAND上面原来不带DNW,如果你加上了,也可能不认,把NAND上面的DNWres层切掉,但DNW保留,试试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看PDK后版图画上了一层DNW lvs,又在原理图上加了寄生提出来的二极管。

网友(2022-03-30)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看PDK后版图画上了一层DNW lvs,又在原理图上加了寄生提出来的二极管。 ...

你好,我加了DNW层,但还是显示pos错误,而且在DNW里的MOS管衬底好像并未连接。

网友(2024-04-16)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看PDK后版图画上了一层DNW lvs,又在原理图上加了寄生提出来的二极管。 ...

具体如何加上寄生二极管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