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慢速振荡器完全没有抖动

楼主(2019-11-13):
求助,设计好的一个慢速环形振荡器,之前的人仿真出来的duty_cycle是一个上下抖动的波形,但自己仿真出来就是一条直线,没有抖动。查阅了一下资料,说是要加一个噪声进去,但之前的版图没看见有这个模块,请问是不是在硬件测试的时候加一个电阻?(ps:之前一版做的时候,我未参与,然后做的人离职,没人问了)求教,谢谢!

网友A:
你也太业余了,给振荡节点加初值就可以振荡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也太业余了,给振荡节点加初值就可以振荡起来

能振荡,就是我想仿输出波形的period_jitter,照设想是应该计算出来几百ns左右,但我就是一条为0的直线。是不是我仿真的时候应该加器件噪声?谢谢

网友:
2 lou dui de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振荡,就是我想仿输出波形的period_jitter,照设想是应该计算出来几百ns左右,但我就是一条为0的直线。 ...

period jitter可以用calculator里面计算得到,但是这个公式的表达式和参数要设置对,好像有个参数bin=0,具体可以看一下help
文档,会有说明每个参数的意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eriod jitter可以用calculator里面计算得到,但是这个公式的表达式和参数要设置对,好像有个参数bin=0, ...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eriod jitter可以用calculator里面计算得到,但是这个公式的表达式和参数要设置对,好像有个参数bin=0, ...

我发现我是没有加噪声的那个条件进去仿,然后波形就非常完美,没有抖动。我现在在学习如何仿真相位噪声,然后把这个加进去仿真。

网友B:
没加噪声或者抖动跑瞬态频率曲线理想就应该是一条直线,但是仿真精度原因最后出来的曲线肯定是个毛躁的才对。别肉眼看,把小数位放高点用tool量看看,不应该是完美无差的。
不过tran跑出来的jitter完全是仿真器精度造成的,是个假的没有参考价值。
想得到振荡器 jitter应该跑pnoise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加噪声或者抖动跑瞬态频率曲线理想就应该是一条直线,但是仿真精度原因最后出来的曲线肯定是个毛躁的才对 ...

好的,谢谢。现在在看怎么用pss+pnoise仿真相位噪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