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环形振荡器抖动仿真

楼主(2019-11-13):
求助,请问在仿真环形振荡器时,是否要加入器件噪声才能有抖动产生?具体的仿真步骤和相应参数设计,请大神指教,谢谢。

网友A:
用pnoise仿真phase noise,或者用 tran仿真transient nois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pnoise仿真phase noise,或者用 tran仿真transient noise

网友(2019-12-23):
一般是pss+pnoise可以仿真相位噪声
也可以换算成抖动